[应用相关]
请问一下,GPIO引脚配置成QSPI或者USART以后,怎么重新配置成,默认状态啊?

楼主(2022-02-25):
请问一下,GPIO引脚配置成QSPI或者USART以后,怎么重新配置成,默认状态啊?

就像没有使用该引脚的时候的状态一样

网友A:
如果说希望回到外设的默认状态,库里有HAL_ppp_DeInit()外设相关的默认初始化函数,

如果说是回到GPIO的默认状态,有HAL_GPIO_DeInit()类似函数可以用。

当然,直接操作寄存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