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能得到两路有相位差的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

楼主(2022-02-25):
如何能得到两路有相位差的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实现3路时差和占空比可调的波形

你可以参考这个做法。

当然,还可以基于2定时器主从级联 启动前设置不同计数器初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实现3路时差和占空比可调的波形

你可以参考这个做法。

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C:
什么场景需要这种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