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如何配置4*4矩阵键盘,求大佬给代码指导一下,...

楼主(2022-02-26):
stm32cubeMX如何配置4*4矩阵键盘,求大佬给代码指导一下,看了太多代码,自己迷乱了

网友A:
这种示例在网上还是可以找到的,无非扫描、读取数据、键吗识别,不复杂。

你这么问谁知道你的迷乱之处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示例在网上还是可以找到的,无非扫描、读取数据、键吗识别,不复杂。

你这么问谁知道你的迷乱之处在哪 ...

大佬说的对,都怪我太菜!

问题是你要描述你真正的迷惑点,描述不要太笼统。 也没看到你的代码在哪里。

网友B:
感觉这个要结合原理图
常规的话,应该就是你IO 的配置

至于键值,就要自己逻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