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通讯 死机

楼主(2022-02-25):
AD, pi
stm32f401和热电偶芯片max31855通过spi通讯,如果没有将spi的相关中断优先级置于最高优先级,程序运行几秒后就会死机,将spi中断设置为最高优先级,程序可正常运行

网友A(2022-08-29):
那你这个外设对优先级这块要求可能有点高哈

网友B:
可以的,那你就把优先级调整高一点呗

网友C:
那你可以仿真看看,程序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D:
按理来说,优先级属实会影响程序的运行的

网友E:
正常可以优先级设置高的,这不是问题

网友F:
话说,为啥会死机啊?

网友G:
是因为程序处理不过来么?

网友H:
也许是热电偶芯片的时序要求比较严格吧

网友I:
之前我做SPI方面的项目都没咋考虑过优先级,经过楼主这么介绍,应该得考虑一下了

网友J:
这个MAX31855的芯片手册也有要求优先级这块的事儿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