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NUC120串口芯片传输问题

楼主(2022-02-25):
开放是使用NUC120串口芯片做HID输出过程中,多次输出大量数据时出现中间数据丢失现象(如123456,结果输出126),请问有遇到的吗

网友A:
降低一下速度试试看

网友B:
接收那边是如何处理的啊

网友C:
估计中断函数比较大了

网友D:
现在的传输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E:
每次输出加一个延时

网友F:
没碰到过,
看看环境,速率
是什么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