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 NUC240 如何收 Set Report 的 data ?

楼主(2022-02-25):
CMD 到了, 但收不到資料 ? USB protocol 上看到 How 一直送在 EP0, 但 device 要如何收 ?
Thanks !!!

网友A(2022-08-07):
你是跑的官方的demo例程么?

网友B:
能发数据就能收的吧,你再配置个端口,然后设置其为收数据就好啦

网友C:
接收数据的话,你可以用USB的抓包工具试试

网友D:
通过在线仿真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E:
你通过仿真调试的话,看看数据发送出去了没,就行吧

网友F:
你可以把代码工程贴出来么,运行一下帮你看看

网友G:
你们在讨论什么,看着像天书

网友H:
这个我也没遇到,我们产品一般不会用到MCU的USB功能

网友I:
USB这部分我不是很熟悉,建议楼主可以多看看USB的教程资料

网友J:
bsp有收vendor command的sample code

网友K:
Device是指电脑端么?

网友L:
   EP0一直能发送,但是你不会接收是这个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