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停的W83793G这个控制芯片I2C通信为什么没有应答信号?

楼主(2022-02-25):
设计初衷:通过i2C与cpu通信来调节PWM风扇速度;

已测芯片状态:5V工作电压和48MHZ晶振,均正常。并且I2C地址两位上拉高电平即5E,上电100ms捕获地址位5E;

现象:示波器观察电平始终没有应答信号

疑问:是否I2C正常工作还需要其他配置?是否I2C通信正常也无法调整PWM,只能通过温度监控来智能调速?

网友A(2022-11-18):
用的新唐哪颗MCU?

网友B:
I2C是有时序的,你要对应目标I2C的时序,才能实现应答的

网友C:
I2C的地址设置的对么?

网友D:
当然需要设置其他了,I2C的读写,还有等待都要配置好才行

网友E:
这个,你可以知道CPU的那端I2C是怎么个时序么?

网友F:
你是采用硬件I2C还是模拟I2C的啊?

网友G:
通信正常之后,你还要知道控制PWM的指令,才能实现调节它的速度

网友H:
其实建议楼主可以考虑做个无线的PWM调节风扇,无线软件端用C#写个,电脑就能控制了

网友I: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的I2C没通,为啥没通,可能是时序,可能是地址,可能是线接错了,都有可能

网友J:
你可以用示波器去抓一下你发送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正确,接收端没响应,可能是时序有问题了

网友K:
应该不仅仅是通过温度监控来实现智能调速吧,也可以给PWM最大,最小等等实现对风扇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