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库函数中是否已经被定义过?

楼主(2022-02-25):
TI, AD, ST
正点原子stm32的库函数中是否已经被定义过TIM2CH1_CAPTURE_STA了?
TIM2CH1_CAPTURE_STA
在做输入捕获试验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这里正点原子引用了一个8位变量:TIM2CH1_CAPTURE_STA,低六位用于表示捕获高电平后定时器溢出的次数,bit6是捕获到高电平标志,bit7是捕获完成标志,说是作为寄存器使用,但之前应该是定义处理过的,我想问问这个变量到底出自哪里?

网友A(2022-08-27):
这又不是寄存器的标准定义,是用户自行定义的,那得看他的代码。

网友B:
你可以把这个变量全局搜索一下,看看定义

网友C:
你都是引用的了,肯定是源程序是定义过的了

网友D:
这个可能在定时器这个.h里定义的吧

网友E:
属实,这个可以在find中查询一下

网友F:
变量一般都是定义在对应的.c文件之中的呀

网友G:
这个变量是自己定义的吧

网友H:
你是参考正点原子的代码了,它一般都是定义在定时器的C文件之中了

网友I:
你好好找找呗,goto 看看

网友J:
对啊,是被处理过的,定时器中断那块肯定会调用的

网友K:
这个变量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定义的一个变量呀

网友L:
这个寄存器肯定被定义了

网友M: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N:
寄存器被定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