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 USB bulk通讯异常

楼主(2022-02-25):
NUC120在使用EP1作为bulk out,EP2作为bulk in时,PC端对EP1和EP2访问时无响应。在线调试时,发现PC对EP1进行写时,固件无USB事件中断,对EP2读时,固件无USB事件中断。

网友A(2022-08-07):
为啥没有触发中断呢?

网友B:
应该是用EP1out,再用EP1IN能好用?

网友C:
你用官方的程序跑一下,看看是否能跑的通呢?

网友D:
你可以这样,一直用EP1发数据,看看能不能收到呢?

网友E:
你用USB的抓包工具看看吧

网友F:
要是程序写的对,应该是有USB中断触发的

网友G:
你是说,你写USB数据的时候,USB竟然没有事件触发?

网友H:
USB是比较难的,你要好好看看描述符才行

网友I:
你USB在电脑上枚举出来了么?

网友J:
你最好是用软件枚举,这样仿真的时候,电脑能知道USB在位

网友K:
bulk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