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問] NCU240 如何啟動 PWM 的 Interrupt 功能 或是如何檢查 PWM ...

楼主(2022-02-26):
1) 設定 one-shot & Interrupt, 但好像都進不了 Interrupt.
2) 如果用 Polling mode, 要如何知道 PWM Tx buffer 空了(or 未滿)可以再塞資料 ?

另外, 設定了 one-shot mode, 如果在 1st data 送出後, 再啟動下一筆 ?

Thanks !!!

以下這樣子不行嗎 ?

int        dat=0;
void PWMA_IRQHandler(void)
{
                PWM_SET_CMR(PWMA, 0, dat++);
                if (dat>=12) dat=0;
                PWMA->PIIR = 0x01;
                PB4 ^= 1;
}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手册上说的几种中断的情况。

网友A:
PWM用比较器和计数器的比较来产生事件,这些事件用来产生PWM脉冲,中断,ADC转换的
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