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烧录问题

楼主(2022-02-25):
ICP烧录是可以,但是ISP烧录进去,程序不运行。还有在产品量产的时候也是一直要用ICP烧录 吗?

网友A(2022-10-13):
正常来说,ISP也是可以应用在量产的

网友B:
你是说,ICP可以使用,ISP就不能用了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地址没设置对导致的啊

网友D:
这个芯片我没咋用,但是我知道ISP应该也是可以烧录,程序运行的

网友E:
你能把你烧录的配置截图发出来看看么

网友F: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请教一下他们看看咋弄比较好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你烧录配置这块有问题,不然不会出现ISP烧录之后,程序不运行的

网友H:
话说,你烧录完之后,你复位了么或者是断电了么

网友I:
这个我也没遇到过,我用ISP烧录也是能用的,不知道你的为啥不可以,比较奇怪哦。可不可以把你的工程发出来,我有时间可以帮你试试

网友J:
量产的话,那个烧写的快,用哪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