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当同时打开定时器1定时器2中断时,读取IO口状态会出错

楼主(2022-02-25):
N76E003当同时打开定时器1定时器2中断时,读取IO口状态会出错

网友A(2022-11-18):
读取IO状态将定时间无关

网友B:
这个错是什么样的,是读取进硬件错误中断还是数据不对

网友C:
正常来说不应该的,你是不是定时器的优先级设置不对呢?

网友D:
能不能把你代码发出来,看看哪儿有问题

网友E:
你可以看看官方如何配置定时器的,一般情况,定时器不会出现冲突的

网友F:
你这个IO是单独实现定时器读取功能还是被复用别的功能了,如果还被用做其他功能,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G:
你说的读取IO口状态错是什么错啦?

网友H:
是不是读不到IO的数据?给我的感觉像你定时器配置的问题

网友I:
这个一般不会出错的,你可能是配置问题,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

网友J:
你问问新唐的技术支持呗,他家技术支持还是很好的,有问必答

网友K:
你这个IO是普通IO还是什么特殊的IO啊?我记得如果是特殊IO还得复用成普通IO才能做读取IO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