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博主]
请教N76E003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2-02-27):
如果用外部的16M晶振,我们是要在产品上485通信,好像只有5脚接晶振,一般外部的晶振都是2个脚,这个晶振应该怎么接,有没有DEMO图纸。
IO口不够用,打算把第4脚复位脚用做IO,不知道行不行,如果用做IO,4脚上还需要接电阻和电容一些外围复位电路吗
烧录脚8脚和18脚,如果用做IO,硬件上烧录有没问题,会不会有冲突,需要外围匹配电路吗

网友A:
那就用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4-08):
接有源晶振呗,有源晶振是一个脚

网友C:
不理解,这款MCU没有内置晶振的功能么

网友D:
烧录IO用掉的话,建议做个IAP升级程序,不然以后想维护可就难了

网友E:
感觉你可能要外置有源晶振了,无源晶振就是2脚的

网友F:
IO不够用不能换其他MCU么?

网友G:
你这有点儿难为自己的意思,哈哈哈

网友H:
感觉烧录引脚可以复用,但是我觉得最好别,不然维护很费劲

网友I:
你可以咨询一下FAE,问问可不可以

网友J:
你还是换个MCU吧,但凡多个IO也不用这么愁

网友K:
复位引脚的话,你需要看看手册怎么要求哈

网友L:
这个手册没介绍么?

我就知道无源的两个脚,有源的一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