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PWM

楼主(2022-02-28):
为什么使用PWM时,延时过程中没有PWM输出。比如,占空比20%,延时10ms,改变占空比50%。延时期间就没有PWM输出。

网友A(2022-10-13):
因为你延时可能是用的软延时吧

网友B:
你要是用硬件延时的话,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延时设置的不对,你用的是等待式延时,是吧

网友D:
你仿真一下看看呗,看看你的延时咋用的

网友E:
你换成定时器实现延时呗,就OK了

网友F:
延时可能是用的软延时吧

网友G:
你是不是没用定时器延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