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32F103RCT6替代ST32F103RCT6,ADC使用问题管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02-25):
使用GD32F103RCT6替代ST32F103RCT6,ADC使用问题。配置ADC采样后,ST32管脚电压测量为0,但是GD的32管脚电压最大可以达到1.2V左右,最低0.8v,并且周期变化。影响到外围电路,大家有没有遇到,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2022-04-02):
是不是通道有问题
或者初始化部分没有改好

网友B:
这信息大少了,只能自己慢慢找问题了

网友C:
只说结果,没说明前因。

网友D:
采样保持周期加大,adc时钟频率降低试试,有可能是adc采样电容充放电导致,f103阻抗要求高一些,现在不都用f303来替代了吗

网友E:
同楼主遇到的问题,我是GD32F303CBT6替换STM32F103C8T6。然后st32采样都是0(正常),结果GD的采样值不对。请问楼主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