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才算是一块嵌入式板子的功耗呢?

楼主(2022-02-25):
请问一下怎么才算是一块嵌入式板子的功耗呢?跑不同外设,
运行不同的程序的话功耗应该不一样吧?
我今天被要求测一块STM32H743板子的功耗,有点疑惑

网友A:
不是的啊,运行不同程序怎么能测的出来功耗呢?

网友B:
建议是主频拉满,然后外设全开,这种才能测功耗吧

网友C:
看你,看你用什么外设,不用的外设怎么处理,这功耗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你应该要一份测试程序才行,程序固定才可以吧

网友E:
测功耗好像还不难吧,固定程序,固定硬件

网友F:
可以参考官方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网友G:
一般都是跑个测试程序的,你这需要一个测试代码才行

网友H:
是不是需要跑coremark啊?这个比较标准

网友I:
你去参考官方的测试方法呗,都应该有讲解的吧

网友J:
属实,跑不一样的程序,功耗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