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下,焦耳小偷电路可以给单片机供电吗

楼主:
比如我用1节电池,如何改造焦耳小偷电路可以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2022-02-25):
试试增加个二极管防止逆反,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焦耳小偷,
还去百度了一下

网友C(2022-04-10):
可以的,只要mcu的功耗小于焦耳小偷电路的输出功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