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在线安装和离线安装都没有用

楼主:
stm32在线安装和离线安装都没有用

安装stm32,我用官网的STM32Cubel4解压包,也没用,在线安装也没用是为什么

网友A(2022-08-29):
一般情况是因为你的系统出现中文名字了

网友B:
这个ST的软件属实有意思,路径下不能有中文

网友C:
没用过啊,这是cubemx还是IDE啊?

网友D:
你可以找个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E:
一般就是你路径有中文,可以安装虚拟机或者重做系统

网友F:
是安装不了cubel4软件包是么

网友G:
是不是被杀毒软件给安排了啊

网友H:
这种情况我还真没遇到过,就之前遇到一次系统路径是中文,导致软件安不上的

网友I:
你这图截的有点糊了,看不清啊

网友J:
这个安装也跟网络有关系的,你的网是否O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