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123LD4AN0 的spi复用问题

楼主(2022-02-25):
复用SPI挂载2个Device,一个是使用ST7567驱动芯片的LCD,另一个是16Mbit的SPI FLASH。
问题现象不能同时工作,
使用了SPI1, 复用了MOSI和CLK,片选分别是SPI1_SS0和SPI1_SS1。
测试发现,两个外设都只对SPI_SS0有反应。SPI1_SS1对两个设备都没有作用

网友A:
片选哪个是哪个吧

网友B(2022-04-13):
肯定不能同时用啊

网友C:
这是正常的,不是问题

网友D(2022-05-24):
没太理解,是SS1不能用是么?

网友E:
正常来说是不对的,应该都能用才对

网友F:
你可以随便用一个IO当做NSS吧

网友G:
不能同时工作是正确的啊,因为你SPI复用了啊

网友H:
我觉得也不能同时工作,你需要通过控制NSS来选择哪个模块来工作的

网友I:
SPI1没有这么复杂吧,都应该可以

网友J:
是你单独驱动SS1都不行吗?电平没有变化吗?

网友K:
SPI1正常是NSS好像随便用,不需要非要硬件的NSS,其他随便IO都行

网友L:
当然不能同时工作了啊,你用同一个SPI怎能同时工作呀

网友M:
是这样的,你需要用两个SPI估计能正常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