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003可以用sdcc编译吗?

楼主(2022-02-25):
请问N76E003可以用sdcc编译吗?

“1T 8051”与普通51核兼容吗?

网友A(2022-08-07):
你说的SDCC是啥?

网友B:
应该不可以吧,你就用常规的编译器呗

网友C:
正常来说,得官方提供了,才有可能支持编译

网友D:
你看看官网是否有SDCC的编译支持或者环境搭建呗

网友E:
正常的话,这俩内核好像是兼容的吧

网友F:
我对51不是很熟悉,感觉内核好像没有兼容不兼容一说

网友G:
003这颗芯片好像是用keil编译比较好

网友H:
正常好像是不能兼容吧,没听说内核兼容

网友I:
兼不兼容是不是就跟处理程序的速度有关系啊

网友J:
你这个得好好查查资料了,一般是内核不能兼容的

网友K:
sdcc是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