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你们就不能出一款主频100MhzMcu吗?

楼主(2022-02-25):
STC,不管8位机还是32位机,你们敢不敢出一款主频100Mhz的?20年了,依然无法挑战8051F120的性能,更别说M4和M7,Stc既然要深耕8051,好歹先把1T主频干上去啊

网友A:
当年奔腾4高频变火炉,改为酷睿才重生。呵呵~~~
平衡及看M33~~~

网友B:
ARM在广告、送样了,MD,复杂一点的程序真不敢用STC了

网友C:
先定个小目标,50MHZ吧

网友D:
估计内功不够啊。
之前有个公司,做屏幕的,51内核1T的,直接干到了200M,暴力刷屏,可惜不对外卖。

网友E:
STC的RAM小了,现在的单片机系统,要实现一些复杂的功能,一是要主频高,另一个是要RAM大,RAM小了有些算法施展不开,C++编程、带FreeRTOS等也不好实现!

网友F:
100M啊,内存加大点,可以运行DOS了

网友:
C8051刚出来时,确实是世界第一,在51界性能无人能敌。然而这一状态被STC8打破。
可以对比一下C8051和STC8的指令周期数,可以看到同频率下STC8是远胜C8051的。

20多年前,大项目还是有可能用8051做的。
现在可选的型号太多了,一味的加强51也不一定有很多人选用。
速度再快,51的架构限制,最多就寻址64K程序空间,64K外部RAM空间,再多就要分段,麻烦的很。堆栈空间只能在内部RAM 256字节内,这个更是无法解决。

受限于Flash性能,程序跑在Flash上最多也就30多MHz。
把程序存储器改成SRAM,然后制造工艺用28nm,STC跑到100MHz还真是有可能,不过价格翻几倍,可能没几个人买了。

网友D:
这个理由纵使比较客观,用户估计也不接收。
人家ARM可以上百M,为啥你不行?
至于价格,一味的搞低端也不是事啊。
应该推出一个主频200MHz的,64k的,带个ADC的,价格贵点的。其它花里花俏的功能,带不带都无所谓的。。。
你一个高端的都没有,大家就会觉得你水平不行了。。还是有很多客户是不差钱的。。。

网友E:
stm可以做stm8,stm32,51为啥就不能从8位升级到32位呢?我估计是没能力或者没实力改架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真的 没那么 容易 , 好在 不少的 小应用  并不一定 需要 高速度 。 ...

  速度大多场合都够了,毕竟是1T的,12T的也有不少仍旧在用呢,关键是RAM和Flash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估计内功不够啊。
之前有个公司,做屏幕的,51内核1T的,直接干到了200M,暴力刷屏,可惜不对外卖。 ...

精微雅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速度大多场合都够了,毕竟是1T的,12T的也有不少仍旧在用呢,关键是RAM和Flash小了! ...

高度赞同,特别做通信的时候

网友I:
我记得看了有人用stc8h和二十年前的avr速度做对比,速度竟差不多!

网友J:
切,一味的吊死在51芯片上的电工才是没能力,都啥时候还在用51,还敢嘲笑人家做芯片的没能力。

网友K:
STC让人感觉恨铁不成钢!

网友L:
其实还是价格工艺性能的平衡,51卖贵了没人用,大项目一般用32位了,用在一些小产品上太快也没意思。总体STC做的不错,可靠性也挺好,各种功能模块也都有了,例程也挺全,唯一的短板是编译器,keilC51已经卡住了STC的提升,如果能解决编译器的问题,STC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M:
100M  步子跨的有点大

网友N(2022-04-10):
100M的C8051F120不见得性能就比48M的STC8H8K64U4的高多少。单从指令周期看,同频STC8速度比C8051F快
57%,所以48M STC8速度抵得上75M C8051F。
C8051F120跑100M的靠的是指令预取Cache,遇到跳转指令Cache没有命中的话,得加4T运行时间,所以实际运行效率要比100M低。
另外,看价格,一颗STC8H8K64U4不到5元,一颗C8051F120得50以上吧(Mosuer\世强网站目前一颗要230+)。
STC预计出72M和500M的251核(STC32F系列),性能够把C8051F120甩几条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