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V PB3/5,PA6做spi0无时钟,无输出

楼主(2022-02-25):
我们使用GD32F450V PB3/5,PA6做spi0无时钟,MOSI无输出
初始化代码如下: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5,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6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5, GPIO_PIN_5 | GPIO_PIN_3);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5 | GPIO_PIN_3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3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32;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0);

发不了数据,这个和jtag口重合了,也没有找到哪里可以关闭JTAG并且重影射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搜搜资料看看。这个大概率因为jtag重合的问题。
用过F1的是需要重新映射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