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oc70t3怎么和stm32f103接线

楼主(2022-02-25):
新买的moc70t3,在网上的资料少的可怜看了官方文档,但还是不明白它如何和stm32相连接

网友A(2022-08-29):
你说的moc70t3是指的什么?

网友B:
. 属实,资料要是少的可怜,就不能用了

网友C:
1大概是看moc70t3是什么接口,然后就知道与ST如何接了

网友D:
你找找moc70t3原厂呗,能好点

网友E:
大概都是串口,SPII2C等等

网友F:
这个芯片我还真没用过,它是干啥的呀?

网友G:
. 你看看资料就知道了,干啥都是要看资料的

网友H:
1你看看moc70t3有啥接口呗

网友I:
一般对射光电开关的话,就简单多了,可以参考网上的对射开关电路

网友J:
moc70t3这是个光电开关啊?正常IO直接接入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