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BLDC-自举电路

楼主(2022-02-25):
要想进步,必须把知识学透:
(1)BLDC驱动中用到的自举电路是用来驱动MOS管的。
(2)如果不用专用的单片机,需要用到mos驱动芯片,网上的资料IR的较多。

路过的大神,说几句。

楼主:
如果H桥的上桥臂和下桥臂都是NOMS的话,上桥臂的导通就用到了自举电路。

楼主:
MM32的单片机的VB1、VB2、VB3引脚的设计方法如下:
用来提升上桥臂驱动器的电压。将引导电容器 CBOOT 连接在 VB3 引脚和 VS3 引脚之间用来从自举电路中引出。自举电容器为打开上部 MOSFET 提供电荷。电路设计尽量确保 CBOOT 置在 IC 附近。

楼主:
如果上桥臂用PMOS,是不是就不用自举电路了啊

网友A:
谢谢, 非常详细

网友B:
能分享下实质电路吗

网友C:
关注一下,楼主再讲细一点。

网友D:
哪位大神来仔细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下实质电路吗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最近找一些资料,讲解一下,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楼主再讲细一点。

你们的进步,就是我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神来仔细讲讲

同求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最近找一些资料,讲解一下,共同进步。

好期待

网友E:
对如何布线有说法吗

网友F:
请问什么叫做自举电路啊

网友G:
一般所有的芯片都有吧

网友H:
在什么情况下回用到H桥呢

网友I:
驱动电路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网友J:
还是看图比较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如何布线有说法吗

自举电容要靠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驱动电路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什么情况下回用到H桥呢

驱动三相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所有的芯片都有吧

这个可不是都有的。PWM可能都有,但是栅极驱动器可是得专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什么叫做自举电路啊

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从而使电压升高,有的电路升高的电压能达到数倍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