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串口中断进2次问题

楼主(2022-02-26):
我用UART2串口,设置成1byte进中断模式,9600波特率,在运行中发现只要发送2个以上的字符就会进入中断2次。第一次进中断读取到发送的数据,第二次读取的为0。

我自己分析是因为设置为1字节进中断后,进入中断读取第一个数据后,后续的数据又进来导致中断标志位再次置位或来不及复位,导致出中断后又进中断。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大神对16位FIFO是怎么用的

网友A:
那你就2给字节的发送产生中断不就行了。

网友B(2022-04-08):
不要在中断里处理数据哈

网友C:
你这可能中断超时了吧,接收数据慢点儿发是不是就能解决这问题啊

网友D:
你可以这样,收完数据先关闭中断,然后处理数据,处理完成之后再开启中断

网友E:
你中断是不是就仅仅接收数据呢?

网友F:
把代码贴出来,帮你分析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