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帮我解答下吗,边沿中断问题,

楼主(2022-02-26):
N76E003设置为下降沿中断时,上升沿也会触发中断

网友A:
可能是你没有设置上拉电阻吧,导致IO口状态不稳

网友B(2022-04-08):
没有遇到过,你是不是IO设置的不对呢?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分析一下

网友D:
你去咨询一下FAE吧,看看这是为什么?

网友E:
感觉你应该看看其他关于中断的代码,参考参考IO配置之类的

网友F:
你这个IO有没有内置上拉功能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