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77E516A,插反并上电了,还能修复吗?

楼主(2022-02-26):
光线不好,也没仔细检查,W77E516A,插反并上电了;再用编程器烧录时,提示ID号不匹配,忽略提示,还能烧录,但是不工作;
请问这种情况下,还能修复吗?

网友A:
不行了,废了。

网友B:
淡定的更换

网友C(2022-05-23):
你用万用表测测,VCC和GND是否短路了

网友D:
一般是可以用吧,你重新烧录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E:
看你用烧录器是否能连接上设备呗

网友F:
这种芯片是不是烧录一次就锁死了啊?

网友G:
建议换个芯片吧,这种接反了很容易坏掉啊

网友H:
试试不就行了,废的面大

网友I:
能烧录是不是就没坏啊。估计是没坏掉

网友J:
修复啥啊,重新插一下呗,可能就好使了

网友K:
不工作的话,你换一块MCU试试是否好使呢?

网友L:
烧录为啥能提示ID不匹配呢?是为啥

网友M:
没用过这芯片,你要是可以,就问问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