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76E003 的96位序列号(UID),需要取32位进行芯片识别,取哪32...

楼主(2022-02-27):
比如取高32位 或者低32位,或者高16+低16, 避免同批次出现重号

网友A:
这看你存储空间富裕不富裕了。

网友B:
前面的一般都是固定的吧

网友C:
唯一的ID好麻烦

网友D:
这个最好是后面的

网友E:
是要做加密算法吗

网友F:
识**面的数据吧

网友G:
有校验码吗

网友H:
芯片识别可不可以程序加密呢

网友I:
这个还真是不清楚呢

网友J:
最好是后面几位进行识别吧

网友K:
或者抽取13579……,也可以抽取2468……

网友L:
NV76E003 有96位序列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