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模拟SPI的问题?

楼主(2022-02-26):
使用STM32F103驱动SPI液晶屏,采用模拟SPI的方式,这个delay用定时器好一些还是软延时等待呢?

网友A:
根据这么慢的速度还用延时?屏的SPI速度能到多少?你现在SPI时钟到了多少?

网友B:
这个没啥吧,用啥方式都可以

网友C:
用软延时不是很准确,还是定时器吧

网友D:
用定时器比较准,这是我的见解

网友E:
用啥都行啊,用软延时的话不是很准,但是也能用

网友F:
一般都是软延时吧,用NOP之类的

网友G:
我是用的软延时,可以用,不过能用定时器还是用定时器吧,准确

网友H:
都挺好,那个简单用哪个

网友I:
建议用定时器吧,定时器真的很稳定

网友J:
采用模拟SPI的话,用软延时能快速的实现吧,后续优化再说呗

网友K:
用啥都可以,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L:
都还嫌不够快,这还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