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Time4定时器的3个单元可以同时输出不同频率的PWM吗?

楼主(2022-02-26):
看HC32F460单片机的定时器,主要分三种,Tim0,Tim4,Tim6,每个定时器具有3个单元等,感觉HC32F460的定时器很复杂,只是知道可以调制PWM的脉宽,也没搞懂Tim4的3个单元可以同时输出不同频率的波形吗?
这点在用多轴的伺服很重要?

这个ST的通用和高级定时器可以,但是中断频率会比较高。HC32F4A0比较输出的时候输出脉冲个数可能会随机少一个,这点不知道是我配置问题还是就是有问题,用这个控制运动系统要慎重。

网友A:
time4 只有1个周期寄存器,3个输出通道设置成独立输出,通过锯齿或三角输出的波形频率上仅仅能有1倍的差别,如果希望多轴同步,只能用几个TIMER串级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4 只有1个周期寄存器,3个输出通道设置成独立输出,通过锯齿或三角输出的波形频率上仅仅能有1倍的差别 ...

也就是Tim4只能输出一个频率的pwm?,Tim6的不同单元能输出不同频率的pwm吗?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啊

网友C:
不同频率的是不可以的

网友D:
必须要用三个定时器

网友E:
单个定时器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F:
两个定时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G:
特殊情况下可以用两个定时器

网友H:
貌似类似于从北京到上海,
可以同时坐飞机,做火车,开车吗

网友I(2022-04-21):
看到手册上说 “触发选择寄存器(TMR0_HTSSR)是一个独立的寄存器,为 2 个单元的 Timer0 所
共有。” 同时串口 TIME—OUT功能又是对应使用了定时器0,这么说 是不是就不能同时使用串口 1 和 3的TIME—OUT功能了

定时器 0 两个单元 4个通道 可以单独作为4个定时器独立使用 么?  独立启动、关闭...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就是Tim4只能输出一个频率的pwm?,Tim6的不同单元能输出不同频率的pwm吗? ...

都不能,只能支持不同占空比,不同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