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驱动液晶屏,屏幕白屏?

楼主(2022-02-26):
AC, AD, ST
使用STM32驱动一款类似于12864的屏幕,仿真都正常,正常生产的时候,第一次上电屏是白屏状态,但是程序确保是正常运行的,第二次上电就正常显示,第一次第二次间隔很短,如果很长的话,依旧第一次会白屏,这是啥情况啊?

网友A:
大概率复位问题

网友B:
可以检查初始化和复位看看,液晶芯片厂给的初始化代码最好别精简或合并

网友C:
同感,怀疑上电时序没处理好

网友D:
可能是屏的初始化没完成就走下一步了

网友E:
一般情况是你的屏不行了吧

网友F:
你换个屏幕试试吧,感觉是你的屏不行了呢

网友G:
可能是屏需要足够的电?你的电路能否贴出来看看

网友H:
感觉是你的屏启动电压没到

网友I:
可能是你的屏幕有些问题吧,或者就是你的程序出现了差错?

网友J:
之前有这种问题么?多加个delay试试呢?

网友K:
你把屏初始化放到最后试试

网友L:
听你的描述,感觉是屏的事儿,而不是程序的事儿呢

网友M:
可能是你的屏电路的毛病吧,感觉像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