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驱动4*4键盘,你们都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2-02-26):
AC, ST
你们驱动键盘都是用什么方式,键盘是矩阵式还是每个IO接一个按键啊?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矩阵的方式,省IO

网友B:
用啥都行啊,看你单片机的IO多不多呗

网友C:
一般都是用矩阵,比较方便的,但是程序就比较复杂

网友D:
这个看你理解,用什么方式都是可以的

网友D:
我是一般都用矩阵式,都有现成的代码,电路改改就能用

网友E:
矩阵啊,矩阵省IO啊,多方便

网友F:
都是矩阵式吧 ,还有用直连的么?

网友G:
直连的话程序冗余,而且硬件绘制也费劲

网友H:
还是矩阵式的比较好,方便一些

网友I:
建议还是矩阵式的,程序也比较简单,硬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