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2-02-26):
电池在充电时分为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阶段,请问2个问题:
1:如果第一阶段为恒流充电,那这个恒流的电流如何设定?比如一个充电器只能设定最大电流是10A,那么在恒流阶段恒流电流就是10A吗?如果接比较小的电池也强行充10A吗?个人的理解是比如12V电池在低于13V就恒流充电,也是双环控制,只是电压环只作为限制条件。
2:恒压充电阶段,达到一个阈值(比如12V的电池设为13v)就以电压环为内环控制。电流环作为检测充电情况?3: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提供解答或者提供一下这方面的参考资料,谢谢!

tyw
去油香收. 要根据电池特性设计.

网友A:
在此以锂电池为例,一般如果开始充电时,电压过低,会有涓流充电,以防止充电过快损伤电池。一般充电都是双环的,因为充电器的功率有限,在电池电量低时,会拉低电压,充电处于恒流模式(过大的充电电流也对电池有伤害)。至于充电电流,会以C为单位,充电电流可以设置0.1C到5C不等(取决于电池本身性能)。比如,18650一般在2500mA左右,放电能力在1C,也就是2.5A电流;充电一般不会高于0.5C,也就是1.25A电流。航模电池可以做到20C放电,5C充电。恒压充电阶段也叫浮冲,这个电压也是由电池本身决定的,比如锂电池一般是4.2V,高压锂电池是4.35V,磷酸铁锂是3.65V。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

网友B:
必须考虑电池规格,最大充电电流除与电池容量相关外,跟电池结构、工艺等也有关,需要查电池手册。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大电流充电下的电池寿命可能会有不良影响,这一点同样需要注意电池手册中所载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