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8T6正常功耗是多少?

楼主(2022-02-26):
一般STM32F103C8T6正常功耗,驱动4个LED和一个蜂鸣器,其余就是传感器外设(单独供电的)这大概功耗是多少啊?这种用一个LM1117-3.3是不是就行?

网友A:
完全没问题

网友B:
绰绰有余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蜂鸣器和LED的限流电阻

网友D:
一个1117完全可以的,能带的动

网友E:
你试试呗,但是功耗肯定不超100mA

网友F:
功耗很低的,这个1117完全可以的

网友G:
看你的LED封装吧,如果大封装的话,LED消耗掉的电流会很大的

网友H:
放心用吧,

网友C:
这个看你电路设计这块,一般用一个1117是可以的

网友I:
你这用的不多啊,1117是800mA的,肯定能够

网友J:
可以的,大家都这么用

网友K:
你可以看看你的蜂鸣器和LED的功耗,MCU本身不怎么费电的

网友L:
你的传感器单独供电,可以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