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一下,ST的产品,有那款MCU可以跑语音识别啊?

楼主(2022-02-26):
AC, AD, CST, ST
如题,ST的产品,有那款MCU可以跑语音识别啊?一般采用什么语音识别算法比较合适啊?

网友A:
这不是要用语音芯片的么

网友B:
估计高主频的MCU就可以吧,我猜测H7应该行

网友C:
这个跑语音识别倒是可以,但是谁家算法比较好呢?

网友D:
应该有关于嵌入式的语音识别算法吧

网友E:
一般F4以及以上的MCU都应该可以的

网友F:
这个没见过啊,不过高主频的应该是可以跑的

网友G:
这个得看你的算法,你的算法支持那款MCU才行

网友H:
不太清楚,一般是可以使用百度算法的吧,百度的话就看支持那款MCU喽

网友I:
你这需求有些奇怪,可以用专业的语音识别芯片的啊

网友J:
语音识别算法可以看看百度或者阿里的

网友K:
你用ST的好像不行,用乐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