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F103不采用RFID专用芯片,能不能实现对13.56MHz的IC卡识...

楼主(2022-02-26):
现在ST的芯片能实现125K的ID卡识别,能否做到13.56MHz的IC卡识别呢?

网友A:
看着就是不好使的

网友B:
这个跟协议有关系,我猜是不能用ST当个RFID芯片用

网友C:
这个是有协议的,如果ST的能模拟出14443协议的话也能识别IC芯片

网友D:
这个我觉得不太行,一般ID可以用曼切斯特解码

网友E:
我也希望可以用ST模拟出来,这样就省个芯片了

网友F:
应该是不可以的,虽然这个想法是极好的

网友G:
13.56M的频率很高的,用定时器模拟的话不是很稳定吧

网友H:
建议还是用专用芯片吧,能靠谱一些

网友I:
这个IC还得是用专用芯片的,ST估计不行

网友J:
我看了一圈,网上也没有这种教程,或者是示例,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行吧;而且现在RFID芯片也很便宜也很成熟,就用呗

网友(2023-01-20):
肯定可以的呀!STM8S、M0,这些都可以,103更是可以了

网友:
上传一个文档,讲了14443的调制和编码
附图的示波器图形和逻辑分析仪抓取的图形,没有采用RFID专用芯片,MCU模拟实现

ISO14443 调制及编码说明.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