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F103实现USB功能,去掉晶振可以不?

楼主(2022-02-26):
请问一下,使用STM32F103实现USB功能,去掉晶振可以不?我看时钟树是支持的,但是不知道是否稳定;请问这种操作是否可行,有什么弊端?

网友A:
手册里没说,及时常温行在温度变化是会有隐患。好像L系列可以去掉晶振

网友B:
可以的,我之前就这么做的

网友C:
当然可以,你看时钟树都支持了

网友D:
其实USB就是需要48M的时钟而已,只要有时钟就可以支持

网友E:
这个我之前做过,确认是支持USB的

网友F:
没问题啊,我做过测试,是可以的哦

网友G:
一般这种操作没啥弊端吧,内部时钟也是很稳的

网友H:
你可以测测,一般情况下是支持的,而且也很稳定

网友I:
我做过USB这块的功能,去掉晶振是需要修改一下时钟,从内部时钟实现是没问题的

网友J: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而且还降低的成本

网友K:
弊端?没有啥弊端吧;你是怕速度过快出现乱码?

网友L:
应该可以,
你可以先试啊,只是把晶振那部分程序改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