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般用STM32F103VET6做核心板,用那种封装比较好?

楼主(2022-02-26):
如果用STM32F103VET6做核心板,到时候再做个底板,把核心板嵌入上去,一般都用那种接口比较好,是排针,还是PCIE还是DDR这种接口做核心板的比较好呢?

网友A:
可以用排针的方式,比较节约成本

网友B:
用啥的都行啊,DDR的好看一些

网友C:
用那种好拆卸的吧,比较方便

网友D:
建议用DDR3,可以以后做拓展使用

网友E:
我想用PCIE接口,小巧,但是好像很贵,而且引脚好像也引不全

网友F:
看看你对板子大小的要求了。

网友G:
我们之前都是用排针的,排针也是很可以的

网友H:
看你想引出多少外设IO呗,如果多的话,可以用DDR3这种

网友I:
我觉得像原子那种接口好看,而且还防呆

网友J:
还是用排针吧,好用的很,就是不防呆,你得注意一下

网友K:
用排针的好处就是便宜,但是劣势就是引脚容易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