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 flash 能干什么用

楼主(2022-02-26):
外接  spi  flash  有什么用
只是 当  存储扩展 跟eeprom类似吗

就是 存放  接收 的数据什么的

网友A:
是啊,把想要保存的数据存起来

网友B:
就是存数据用的,掉电不丢失

网友C:
看你应用,想咋用就咋用

网友D:
就是当个存储器使用,存日志或者存变量

网友E:
这个flash能当啥用呀,就是当个存储呗

网友F:
对的,就当个存储扩展使用的

网友G:
一般SPI都是存数据的,把记录或者把档案存在这里

网友H:
可能是数据量需求比较大,档案比较多才需要外置的flash

网友I:
这个可以存程序的啊,当个MCU的存储扩展

网友J:
可以存应用程序,存档案,存记录,存很多很多,杂用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