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F103实现数据库查询数据功能?

楼主(2022-02-26):
想做个基于STM32F103主控,实现对人员名单快速查找,这个有啥好的办法么?请大神指点一下吧,人员名单一般是以卡号为主,是不是需要将卡号排序才行啊?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一般都是二分法吧

网友B:
可能是需要卡号排序,不然特乱咋找啊

网友C:
看你,一般都是有个算法在里面的

网友D:
这个问题太好了,我竟然不会,期待楼主到时候得到答案,请解答一下

网友E:
咋搞都行吧,你有个规律就行

网友F:
快速查找的话好像比较麻烦耶

网友G:
得用高主频的MCU吧,用F1能行吗?

网友H: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不过我觉得得有自己的一个规律才行

网友I:
一般是卡号排序吧,你得规划个扇区才行

网友J:
应该是按扇区做规律,然后先找扇区,再去查扇区里的东西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