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Diagnose and Repair Garage Door Problems

楼主(2022-02-26):
Since the garage door in the home is used very frequently, sometimes the garage door will have some problem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bu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garage door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so how can we quickly when the garage door has some problems The solution? Today, I will tell you how to diagnose and repair garage door problems.
1. Check the power supply
If your garage door opener isn't responding,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do is check that it's connecting to a power source. You can check the power and garage door sensors and wall lights to see if they are powered. If it doesn't, unplug it and plug it in again, if it doesn't respond, go to the switch box and check the safety switch.
2. Make sure it's not locked
Sometimes the garage door won't open, probably because the garage door opener is locked, which is a security feature of the garage door. You can check the garage door opener button mounted on the wall, there is a green light on it (sometimes this light may be inside the housing and you need to remove the plastic housing with a screwdriver to see it). If the green button is flashing, the garage door is locked. In this case, just press and hold the "Lock" button for a few seconds until the green light stops flashing, then try to open your garage door again.
https://www.u-sensors.com/

网友A:
由于家里的车库门使用非常频繁,有时车库门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车库门的保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当车库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快速问题 解决方案?今天,我将告诉您如何诊断和维修车库门问题。
1.检查电源
如果您的车库门开启器没有响应,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它是否连接到电源。您可以检查电源和车库门传感器以及壁灯,看看它们是否通电。如果没有,请拔下电源重新插入,如果没有反应,请到开关盒检查安全开关。
2.确保它没有被锁定
有时车库门打不开,可能是因为车库门开启器被锁定,这是车库门的安全功能。您可以查看安装在墙上的车库门开启器按钮,上面有一个绿灯(有时这个灯可能在外壳内部,您需要用螺丝刀将塑料外壳拆下才能看到)。如果绿色按钮闪烁,则车库门已锁定。在这种情况下,只需按住“锁定”按钮几秒钟,直到绿灯停止闪烁,然后再次尝试打开车库门。
https://www.u-sensors.com/

网友B:
英文就算了,还搞些没用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