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 雅特力开发板之初体验

楼主(2022-02-26):
#申请原创#
今天傍晚正在做晚饭的时候,收到了京东快递,是之前申请的雅特力开发板到了。板子的型号为:AT-START-F425 V1.0
将这块开发板接到电脑USB口,系统提示安装了CMSIS-DAP Debugger驱动程序,系统会自动完成安装(我的电脑操作系统为Win10)。连接后的开发板上的LED234呈现流水灯式的交替亮灭状态。
开发板大小约为8cm x 12cm,板上提供了AT-Link接口,可以直接连上电脑进行开发、下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开发板具有USB HSOT口和USB OTG口,应该是可以开发USB相关的应用的。
为了能在keil5下顺利打开开发板提供的工程,需要在keil种安装这个开发板对应的MCU型号的支持包。我这里使用的是ArteryTek.AT32F425_DFP.2.0.1.pack这个包。因为系统中已经安装了keil5.33,所以鼠标双击这个文件,根据提示安装好设备支持包就可以了。
接下来,找到一个示例工程,就以led toggle这个工程为例。这个工程存于AT32F425_Firmware_Library-master\project\at_start_f425\examples\gpio\led_toggle\mdk_v5目录下,打开这个工程
在编译工程前,为了避免出现FPU方面的错误,需要修改工程的设置,禁止使用FPU,如下图:设置“Floating Point Hardware”为“Not Used”。

接下来,为了能顺利下载,需要设置工程的Debug模式为“CMSIS-DAP Debugger”,
主程序中: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200);
其中delay_ms函数,是利用系统时钟产生延时,不是那种加减一产生的死循环,精度很高。

程序中使用的LED234,关联到GPIOC口的235管脚。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S_2
#define LED2_GPIO                        GPIOC
#define LED2_GPIO_CRM_CLK                CRM_GPIOC_PERIPH_CLOCK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S_3
#define LED3_GPIO                        GPIOC
#define LED3_GPIO_CRM_CLK                CRM_GPIOC_PERIPH_CLOCK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S_5
#define LED4_GPIO                        GPIOC
#define LED4_GPIO_CRM_CLK                CRM_GPIOC_PERIPH_CLOCK
利用开发板提供的at32_led_toggle函数,实现LED的交替亮灭。
/**
  *@brief  turns selected led tooggle.
  *@param  led: specifies the led to be setoff.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 LED2
*     @ARG LED3
*     @ARG LED4
  *@retval none
  */
void at32_led_toggle(led_type led)
{
if(led > (LED_NUM - 1))
   return;
  if(led_gpio_pin[led])
   led_gpio_port[led]->odt ^= led_gpio_pin[led];
}
好了,现在编译程序,
没有错误,可以下载了。
下载完成后,需要按下开发板的reset按钮以启动下载的程序。如果你看到LED2、3、4三个LED以流水灯方式交替亮灭,说明程序正常,下载也正常,板子没有问题。从最近测试过的几个板子来看,STM32的开发板和雅特力的开发板,无论是安装驱动,还是程序下载,都不需要进行太多的繁琐操作,是一样的简单、快捷,带给开发者的体验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A:
win10的usb能够支持吗

网友B:
有rt-thread的教程吗

网友C:
F425的例程都建立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25的例程都建立起来了吗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D:
AT-START-F425非常给力呢

网友E:
怎么安装的keilpa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安装的keilpack

只要安装了keil,那么设备包文件被双击后自动安装,因为这类文件的扩展名为pack,被关联到keil了。所以双击自动安装

网友F:
雅特力的片子主频貌似是国产里面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