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咨询一下CH552是用外部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2-02-26):
对与USB应用,由于内部PLL固定x4,然后/2的到USB需要的48M时钟,是否意味着外部晶振只能使用24M?
这个链接http://www.wch.cn/index.php/bbs/thread-67343-1.html里提到可以使用16M、12M,然后通过Debug.C文件设置,看了下这个文件,没有发现如何使用24M以外晶振得到USB的48M时钟。

楼主:
如果将CLOCK_CFG寄存器的bOSC_EN_XT位置1,而且bOSC_EN_INT保持为1,这时候CH552实际使用的是内部24M振荡器,外部晶振接24M/16M/12M其实都没有关系,是否是这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将CLOCK_CFG寄存器的bOSC_EN_XT位置1,而且bOSC_EN_INT保持为1,这时候CH552实际使用的是内部24M振荡器 ...

是的

网友:
用USB就必须使用24M振荡器,不论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振荡器都可以。
此时CPU时钟可以使用24M分频后的24M、16M、12M、6M。

不用USB,则外部晶振可选择6M~25M范围,例如为了串口波特率,而选择11.0592M或22.1184M。
不过选CH552不就是为了USB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如果设置CLOCK_CFG寄存器的bOSC_EN_XT位和bOSC_EN_INT都为1,此时使用内部24M时钟,同时外部晶振保持开启。
对于CH552G这样没有引出外部晶振管脚的型号,是否会有不利影响?(除了理论上可能增加的一点功耗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