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MDK-5的使用学习知识

楼主(2022-02-26):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keil-MDK-5的安装使用说明,调试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KEIL MDK使用方法1.0(光子物联).pdf

网友A(2022-11-21):
Keil属实好用啊,在大学学习的就是它

网友B:
其实keil调试很好用的

网友C:
Keil就是有版权费用,不然应该普及率更高

网友D:
Keil调试的话,一般就看看存储,看看变量就行了

网友E:
有的高手还会用keil看波形之类的呢,很强大的

网友F:
其实keil就是嵌入了gcc吧,但是对用户是真友好

网友G:
挺喜欢使用keil的,但是有些时候这个软件会崩掉,就比较麻烦

网友H:
如果keil有写代码几分钟定时保存,跟word一样,就好了

网友I:
我觉得keilIAR相比,keil就好上手,IAR就专业性更强一些

网友J:
Keil编译的代码量还比IAR大一些呢,优化情况没有IAR好

网友K(2023-09-29):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L: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K: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M: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L: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N: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L: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O: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P: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