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Systick定时器延时函数调用两次才有作用?

楼主(2022-02-26):
ST, AC, TI, ck, ic
请问为什么STM32的Systick定时器延时函数必须调用两次才有作用?

在学习STM32的Systick定时器时,写了个 简单的延时函数,程序功能是是led闪烁,

但是只用一次delay程序似乎在while(1)并没有循环,led长亮

调用两次才能正常闪烁

楼主:
问题相关代码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uint32_t i;
    SysTick_Config(72000);
    for(i=0;i<ms;i++){

        while(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SysTick->CTRL));/*  判断中断标志位   */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中断失能       */
}

楼主:
int main (void){

    LED_GPIO_Init();

while(1){

            GPIO_ResetBits(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
}
}

楼主:
运行结果及报错内容
调用一次delay_ms(1000)时led一直亮,似乎程序在 delay_ms(1000);处停止了

我的解答思路和尝试过的方法

楼主:
再加一个延时就能正常LED闪烁,请问这是为什么?

int main (void){

    LED_GPIO_Init();

while(1){

            GPIO_ResetBits(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
             delay_ms(1000);
}
}

楼主:
库函数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默认72MHZ      */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