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 DMA数据流多外设使用

楼主(2022-02-26):
DM, ST

软件STM32cubeIDE上
(1)STM32的 DMA 数据流是否可以映射到多个外设,是否可以同时使用如何在数据流中进行判断
(2)如下图是DMA1映射,它们同时在数据流5上

楼主:
(3)本人调试的时候,发现使用tim2_ch1(PA0)和tim3_ch2(PA7)时,因为流中断函数中有如下写法,才导致无法使用,屏蔽一方,另一个通道就可以输出。\

楼主:
(4)如下图时同时使用函数情况,另外开了tim2_ch3(PA2引脚)和tim3_ch1(PA6引脚), 图中逻辑分析仪>>1通道2通道抓到有波形,其中0通道(tim2_ch1(PA0引脚))3通道(tim3_ch2(PA7)) 无数据

楼主:
(5)追求目标,在DMA1_Stream5_IRQHandler函数如何编写判断

楼主:
(6)以下是代码

main.c

```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1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TIM_HandleTypeDef htim3;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ch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up_ch3;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ch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3_ch2;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3_ch1_trig;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32_t tim2_ccr1_value[] = {3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uint16_t tim3_ccr1_value[]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 == TIM2)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tim2_ch1);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 TIM_CHANNEL_1,0); //占空比清0,若不清会导致灯珠颜色不对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TIM_CHANNEL_1);
         }else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3)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 TIM_CHANNEL_3,0); //占空比清0,若不清会导致灯珠颜色不对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TIM_CHANNEL_3);
         }
      }
     if(htim->Instance == TIM3)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 TIM_CHANNEL_1,0); //占空比清0,若不清会导致灯珠颜色不对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TIM_CHANNEL_1);
          }else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2)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 TIM_CHANNEL_2,0); //占空比清0,若不清会导致灯珠颜色不对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TIM_CHANNEL_2);
           }
      }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 TIM_CHANNEL_2,0); //占空比清0,若不清会导致灯珠颜色不对
  //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TIM_CHANNEL_2);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2,TIM_CHANNEL_1,tim2_ccr1_value,9);
              HAL_Delay(5);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2,TIM_CHANNEL_3,tim2_ccr1_value,9);
              HAL_Delay(5);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TIM_CHANNEL_1,(uint32_t *)tim3_ccr1_value,9);
              HAL_Delay(5);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TIM_CHANNEL_2,(uint32_t *)tim3_ccr1_value,9);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TIM2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1 */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0;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105;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2,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2);
}
/**
  * @brief TIM3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1 */
  htim3.Instance = TIM3;
  htim3.Init.Prescaler = 0;
  htim3.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3.Init.Period = 105;
  htim3.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3.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3,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3,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3,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3);
}
/**
  * Enable DMA controller clock
  */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1_Stream1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1_IRQn);
  /* DMA1_Stream2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2_IRQn);
  /* DMA1_Stream4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4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4_IRQn);
  /* DMA1_Stream5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5_IRQn);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楼主:
it.c

```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stm32f4xx_it.c
  * @brief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1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4xx_it.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TD */

/* USER CODE END 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External variables --------------------------------------------------------*/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ch1;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up_ch3;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3_ch1_trig;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3_ch2;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3;
/* USER CODE BEGIN EV */

/* USER CODE END EV */

/******************************************************************************/
/*           Cortex-M4 Processor Interruption and Exception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on maskable interrupt.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NonMaskableI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NonMaskableInt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NonMaskableInt_IRQn 1 */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NonMaskableInt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interrupt.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HardFaul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re-fetch fault, memory access fault.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Bus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Bus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Bus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BusFaul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ndefined instruction or illegal stat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ge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ge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Usage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UsageFaul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em service call via SWI instruction.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VCall_IRQn 0 */

  /* USER CODE END SVCall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SVCall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VCall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ebugMonitor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ebugMonitor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DebugMonitor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ebugMonitor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able request for system service.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PendSV_IRQn 0 */

  /* USER CODE END PendSV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PendSV_IRQn 1 */

  /* USER CODE END PendSV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em tick timer.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0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0 */
  HAL_IncTick();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1 */
}

/******************************************************************************/
/* STM32F4xx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s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
/* For the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 names,                      */
/*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4xx.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stream1 global interrupt.
  */
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1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1_IRQn 0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tim2_up_ch3);
    HAL_DMA_IRQHandler(htim2.hdma[TIM_DMA_ID_CC3]);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1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1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stream2 global interrupt.
  */
voi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2_IRQn 0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tim3_ch2);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2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2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stream4 global interrupt.
  */
voi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4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4_IRQn 0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tim3_ch1_trig);
    //HAL_DMA_IRQHandler(htim3.hdma[TIM_DMA_ID_CC1]);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4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4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stream5 global interrupt.
  */
voi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5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5_IRQn 0 */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tim2_ch1);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tim3_ch2);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htim2);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htim3);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SE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
        }
        */
    HAL_DMA_IRQHandler(htim2.hdma[TIM_DMA_ID_CC1]);
    HAL_DMA_IRQHandler(htim3.hdma[TIM_DMA_ID_CC2]);
  /*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5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5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2 global interrupt.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2);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3 global interrupt.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3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3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3);
  /* USER CODE BEGIN TIM3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3_IRQn 1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楼主:
msp.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stm32f4xx_hal_msp.c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MSP Initialization
  *               and de-Initialization codes.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1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ch1;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2_up_ch3;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3_ch1_trig;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3_ch2;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TD */

/* USER CODE END 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Define */

/* USER CODE END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Macro */

/* USER CODE END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External functions --------------------------------------------------------*/
/* USER CODE BEGIN ExternalFunctions */

/* USER CODE END ExternalFunctions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Initializes the Global MSP.
  */
void HAL_Msp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MspInit 0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System interrupt init*/

  /* USER CODE BEGIN 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MspInit 1 */
}

/**
* @brief TIM_PWM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tim_pwm: TIM_PWM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pwm)
{
  if(htim_pwm->Instance==TIM2)
  {
  /* USER CODE BEGIN TIM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2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 TIM2 DMA Init */
    /* TIM2_CH1 Init */
    hdma_tim2_ch1.Instance = DMA1_Stream5;
    hdma_tim2_ch1.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3;
    hdma_tim2_ch1.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2_ch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2_ch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2_ch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im2_ch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tim2_ch1.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tim2_ch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tim2_ch1.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tim2_ch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1],hdma_tim2_ch1);
    /*****************************20211217添加***************************************/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5_IRQn, 0, 1);//使用中断可开启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5_IRQn);
    /*****************************20211217添加***************************************/

    /* TIM2_UP_CH3 Init */
    hdma_tim2_up_ch3.Instance = DMA1_Stream1;
    hdma_tim2_up_ch3.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3;
    hdma_tim2_up_ch3.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2_up_ch3.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2_up_ch3.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2_up_ch3.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im2_up_ch3.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tim2_up_ch3.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im2_up_ch3.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tim2_up_ch3.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tim2_up_ch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everal peripheral DMA handle pointers point to the same DMA handle.
     Be awar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stream to perform all the requested DMAs. */
    __HAL_LINKDMA(htim_pwm,hdma[TIM_DMA_ID_UPDATE],hdma_tim2_up_ch3);
    __HAL_LINKDMA(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3],hdma_tim2_up_ch3);

    /*****************************20211217添加***************************************/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1_IRQn, 0, 1);//使用中断可开启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1_IRQn);
    /*****************************20211217添加***************************************/

    /* TIM2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TIM2_IRQn);
  /* USER CODE BEGIN TIM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_MspInit 1 */
  }
  else if(htim_pwm->Instance==TIM3)
  {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 TIM3 DMA Init */
    /* TIM3_CH1_TRIG Init */
    hdma_tim3_ch1_trig.Instance = DMA1_Stream4;
    hdma_tim3_ch1_trig.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5;
    hdma_tim3_ch1_trig.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3_ch1_trig.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3_ch1_trig.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3_ch1_trig.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3_ch1_trig.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3_ch1_trig.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im3_ch1_trig.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tim3_ch1_trig.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tim3_ch1_tr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everal peripheral DMA handle pointers point to the same DMA handle.
     Be awar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stream to perform all the requested DMAs. */
    __HAL_LINKDMA(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1],hdma_tim3_ch1_trig);
    __HAL_LINKDMA(htim_pwm,hdma[TIM_DMA_ID_TRIGGER],hdma_tim3_ch1_trig);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4_IRQn, 0, 1);//使用中断可开启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4_IRQn);

    /* TIM3_CH2 Init */
      hdma_tim3_ch2.Instance = DMA1_Stream5;
      hdma_tim3_ch2.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5;
      hdma_tim3_ch2.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3_ch2.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3_ch2.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3_ch2.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3_ch2.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3_ch2.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tim3_ch2.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hdma_tim3_ch2.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tim3_ch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2],hdma_tim3_ch2);

      /* TIM3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Init 1 */

      /*****************************20211217添加***************************************/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5_IRQn, 0, 1);//使用中断可开启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5_IRQn);
      /*****************************20211217添加***************************************/

    /* USER CODE END TIM3_MspInit 1 */
  }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tim->Instance==TIM2)
  {
  /* USER CODE BEGIN TIM2_MspPost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2_MspPostInit 0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TIM2 GPIO Configuration
    PA0-WKUP     ------> TIM2_CH1
    PA2     ------> TIM2_CH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TIM2_MspPost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_MspPostInit 1 */
  }
  else if(htim->Instance==TIM3)
  {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Post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PostInit 0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TIM3 GPIO Configuration
    PA6     ------> TIM3_CH1
    PA7     ------> TIM3_CH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2_TIM3;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Post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PostInit 1 */
  }

}
/**
* @brief TIM_PWM MSP De-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freeze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tim_pwm: TIM_PWM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WM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pwm)
{
  if(htim_pwm->Instance==TIM2)
  {
  /* USER CODE BEGIN TIM2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2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TIM2_CLK_DISABLE();

    /* TIM2 DMA DeInit */
    HAL_DMA_DeInit(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1]);
    HAL_DMA_DeInit(htim_pwm->hdma[TIM_DMA_ID_UPDATE]);
    HAL_DMA_DeInit(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3]);

    /* TIM2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TIM2_IRQn);
  /* USER CODE BEGIN TIM2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_MspDeInit 1 */
  }
  else if(htim_pwm->Instance==TIM3)
  {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TIM3_CLK_DISABLE();

    /* TIM3 DMA DeInit */
    HAL_DMA_DeInit(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1]);
    HAL_DMA_DeInit(htim_pwm->hdma[TIM_DMA_ID_TRIGGER]);
    HAL_DMA_DeInit(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4]);
    HAL_DMA_DeInit(htim_pwm->hdma[TIM_DMA_ID_UPDATE]);

    /* TIM3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TIM3_IRQn);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