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作用和原理

楼主(2022-02-27):
在供电系统中,为了保证电路的平稳运行,剔除谐波,增加抗冲击能力,减少不必要的谐振,在设计电路时常采用电抗器来阻止这些危害。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电抗器的作用和原理。

电抗器
☞通常在电路当中的电容与电感对于交流所产生的阻碍作用我们可以称这种现象叫做电抗,而符号则是用X来进行表示。
☞电抗器也叫电感器,是指一个导体在通电时,对其所在的空间内产生的磁场。故载流的带电导体都据有感性。

☞对于称空心电抗器或通电长直导体而言,由于产生的磁场不强,故电感较小。
☞为了具有更大的电感,一般的电抗器都在其螺线管内部插入铁心。
电抗器的原理
☞电抗器的作用也就是在出线断路器处串联电抗器, 从而增大短路阻抗, 达到限制短路电流的目的。

☞工作原理:就是一个导体通电时,就会在其周围一定空间范围内产生磁场,使该载流的电导体具有感性而做成的大阻抗器件。在短路时起到降压作用,维持母线电压正常,让故障线路上的电气设备正常运行。

电抗器的作用
一般电力系统常见的电抗器应用有串联电抗器和并联电抗器两种方式。
串联电抗器的作用
串联电抗器主要用来限制短路电流,也有在滤波器中与电容器串联或并联用来限制电网中的高次谐波。

并联电抗器作用
并联电抗器:由于其内部内部通过的是交流,所以,并联电抗器的作用是补偿系统的容抗。通常与晶闸管串联,可连续调节电抗电流。
可以根需要对并联电抗器的数量来调整运行电压。超高压并联电抗器还能改善电力系统无功功率有关运行状况的多种功能。

直流电抗器的作用:可以让整流电流的持续性并且还能降低电流脉冲。
输入电抗器的作用:减少由于电网波动而引起的电流冲击现象。
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抑制输出谐波电流从而提升输出高频抗阻
电抗的分类
电抗一般分为感抗和容抗,以前是感抗器和容抗器统称为电抗器,而现在所说的电容器就是容抗器,而电抗器指电感器。
总结:由于电抗器的特殊保护作用,在电路中经常采用电抗器、电容器的不同组合电路形式,达到保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楼主:
电抗器的作用也就是在出线断路器处串联电抗器, 从而增大短路阻抗, 达到限制短路电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