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国民N32固件库移植

楼主(2022-02-27):
移植N32Gxxx系列要点
  • 文件替换
    • 启动文件:如:startup_n32g45x.s
    • 系统文件:如:system_n32g45x.c
    • 内核文件:如:core_cm4.h 等等。可以把国民技术官方提供的文件夹一键copy过去。
    • 外设驱动库:如:n32g45x_xxx.c、n32g45x_xxx.h、misc.c、misc.h
    • 中断回调函数专用文件:如:n32g45x_it.c、n32g45x_it.h
  • 工程配置
    • 修改芯片选择。(安装号芯片包
    • 修改工程中全局宏。
    • 更改烧录算法文件。
  • 代码修改
    • 修改主频。首次,建议和原工程主频保持一致。修改在系统文件 system_n32g45x.c 中修改即可。
    • 时钟。这个要特别留意。所使用的国民32时钟树与移植的STM32型号时钟树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则修改对应code即可。
    • 国民库中各种外设名称与ST库有不少差异(注意,是名称有差异,但是框架和实现原理都差不多),所以只需要修改对应正确的名称即可。(慢慢换吧,虽然多,都是可以使用一键一键替换。)。实在不行就参考例程来改。
    • DMA 可能需要重新映射。
  • 烧写环境搭建
    • 安装芯片包才能在 MDK 上选择正确的芯片。
    • 若MDK或jlink无法识别MCU型号导致无法烧写,可以参考以下操作:
      • 下载由国民技术提供的 jlink 工具文件:jlink工具添加Nationstech芯片Vx.x.x。如:

      • 文件夹内容解析:
        • Device:下载算法文件。
        • Samples:J-Flash 工程。
        • Nationstech-JLinkDevices.xml:需要添加的国民技术芯片型号文件。
        • JLinkNsUnlockTool V1.0.1.exe:解锁国民技术芯片读保护 L1 级别应用程序。
        • JLinkNsUnlockToolConfig.ini:解锁读保护应用程序所需的配置文件。
        • jlink工具添加Nationstech芯片流程_V1.0.pdf:官方教程(推荐)。

    • 修改 JLinkDevices 配置文档。
      • 找到 JLink 安装路径,打开 JLinkDevice 文档。(可使用notepad打开
      • 把国民技术提供的 Nationstech-JLinkDevices.xml 文档里面 Nationstech 芯片配置内容复制到 JLink 安装路径下的 JLinkDevice 文档末尾。点击保存(按格式添加。)。
    • 添加 Nationstech 的下载算法文件。
      • jlink工具添加Nationstech芯片V*x.x.x/Devices路径下的 Nationstech 文件夹拷贝到 JLink 安装路径/Devices 文件夹下。
    • 添加 Nationstech 的 JFlash 工程文件。
      • jlink工具添加Nationstech芯片V*x.x.x/Samples/JFlash/ProjectFiles路径下的 Nationstech 文件夹拷贝到 JLink 安装路径/Samples/JFlash/ProjectFiles 文件夹下。
    • 添加解锁 Nationstech 芯片读保护 L1 等级的应用程序。
      • JLinkNsUnlockToolConfig.iniJLinkNsUnlockTool V1.0.1.exe拷贝到 JLink 安装路径下。
      • 本文链接:https://www.cnblogs.com/lizhuming/p/14584917.html

网友A:
好资料,写的很详细

网友B:
好资料,写的很详细,不错的感觉。

网友C:
移植的要点是什么

网友D:
这个不是工程模板吗

网友E:
国民N32固件库移植是第一步。

网友F(2022-04-01):
可以使用keil开发的吧

网友G:
自己建立一个工程即可。

网友H:
N32固件库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I:
怎么官网上没有固件库呢?

网友J(2024-03-06):
请问我在使用N32G430的时候按照文档设置完jlink之后,芯片可以找到,但是下载不成功,提示解锁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我在使用N32G430的时候按照文档设置完jlink之后,芯片可以找到,但是下载不成功,提示解锁失败,是什么 ...

你这个芯片应该是开启了写保护,要先解除保护才能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