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02-27):
1、输出计算

因开关电源工作效率高,一般可达到80%以上,故在其输出电流的选择上,应准确测量或计算用电设备的很大吸收电流,以使被选用的开关电源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通常输出计算公式为:

Is=KIf
式中:Is—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
If—用电设备的很大吸收电流;
K—裕量系数,一般取1.5~1.8;

2、接地

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会产生更多的干扰,对共模干扰敏感的用电设备,应采取接地和屏蔽措施,按ICE1000、EN61000、FCC等EMC限制,开关电源均采取EMC电磁兼容措施,因此开关电源一般应带有EMC电磁兼容滤波器。如利德华福技术的HA系列开关电源,将其FG端子接大地或接用户机壳,方能满足上述电磁兼容的要求。

3、保护电路

开关电源在设计中必须具有过流、过热、短路等保护功能,故在设计时应首当保护功能齐备的开关电源模块,并且其保护电路的技术参数应与用电设备的工作特性相匹配,以避免损坏用电设备或开关电源。

4、接线方法

L:接220v交流火线;
N:接220v交流零线;
FG:接大地;
G:直流输出的地;
5v:输出 5V点的端口;
ADJ:是在一定范围内调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上输出的额定电压本来出厂时是固定的,也就是标称额定输出电压,设置此电位器可以让用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调节输出电压,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调整它的。

5、开关电源使用注意事项

1)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可以是220V或是110V,根据电路设计合理选择输入电压档位。否则会造成开关电源的损害;

2)注意分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接线柱的地线端和零线端。并确保开关电源接地可靠;

3)开关电源的金属外壳电源外壳一般与地(FG)连接,要可靠接地,以确保安全,不可误将外壳接在零线上;

4)在安装开关电源完毕通电试行之前,请再次检查和校对各接线端子上的连接,确信输入和输出,交流和直流,单相和多相,正极和负极,电压值和电流值等正确无疑,方可通电运行;

5)对于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一般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输出端子“-”输出端子,实际上他们同属一个输出电极,只是为了使用户接线方便,而将多个端子分别在内部并接在一起;

6)为了达到充分散热的,一般开关电源宜安装在空气对流条件较好的位置、或安装在机箱壳体上通过壳体将热传达室外出去;

7)开关电源出厂以前加阻性负载进行测试,若需用在容性或感性为负载时,应事先在订货合同中加以说明;

8)对于双路的开关电源输出对称用负载,优先用对称输出电源;

9)对开关电源FG为接地的用户,手摸外壳或输出有麻电感觉属正常现象,浮地时FG对大地有110V左右交流电输出,这是电源内部结构决定的;

10)开关电源在出厂前100%加满负在老化,一般将电源使用率控制在80%以内或更低,可大大提高电源的使用寿命,一般情况电源温度每提高10℃电容寿命减少一半;

11)开关电源的纹波和噪音是叠加在直流输出电压上的交流成份,一般用毫伏峰值表示;

12)对于所有的开关电源,当负载出现突变时,会有一定的响应时间,在这个突变期间,电源输出电压在瞬时会有一个短暂的超调过程,然后再回到正常输出状态,这就是动态响应;

13)开关电源一旦出现故障,应以很快方式通知厂商,厂商将无偿负责维修或者进行技术指导,私自拆开电源者除外。

楼主:
开关电源在设计中必须具有过流、过热、短路等保护功能,故在设计时应首当保护功能齐备的开关电源模块,并且其保护电路的技术参数应与用电设备的工作特性相匹配,以避免损坏用电设备或开关电源

网友A:
现在很多便宜的电源也有什么保护,我在想,他们的成本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