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替换STM32记录

楼主(2022-02-27):
一、工程配置

1.安装硬件库

硬件库为厂家提供的资料,如下图所示,双击安装,使得keil能够找到该芯片。

2.更改J-Flash配置

由于Keil官方没有对该芯片的支持,所以J-Link下载时也无法找到该芯片,所以需要手动添加芯片。更改步骤官方提供有说明文档。

主要步骤是:

  • 修改JLinkDevices 配置文档
  • 添加Nationstech 的下载算法文件
  • 添加Nationstech JFlash 工程文件
  • 添加解锁Nationstech 芯片读保护L1 等级的应用程序
进行如上步骤后,启动J-Flash就能够扫描并连接到芯片,但是有可能keil链接的J-Flash和安装的J-Flash不是一个路径,所以将配置好的J-Flash文件替换keil下Keil5\ARM\Segger目录文件,就能够正常下载调试。
3.更改芯片

4.添加驱动文件

将N32的底层驱动库拷贝到工程目录下,并将include路径添加进去。

5.更改全局变量

6.将启动文件和驱动文件替换为N32库文件

7.将所有的stm32l1xx替换为n32g45x

二、底层驱动函数接口对照表

更改代码,将STM32的驱动函数替换为N32的驱动函数,这部分比较繁琐,需要慢慢替换,下面是我整理的替换对照表。
STM32名称N32名称
USART_TypeDef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EnableAHBPeriphClk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EnableAPB1PeriphCl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EnableAPB2PeriphClk
RCC_APB1Periph_UART5RCC_APB1_PERIPH_UART5
RCC_AHBPeriph_GPIOBRCC_AHB_PERIPH_GPIOB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Type
GPIO_PinPin
GPIO_Mode_AFGPIO_Mode_AF_PP
GPIO_Mode_OUTGPIO_Mode_Out_PP
GPIO_Speed_40MHz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InitPeripheral
GPIO_PinSource0GPIO_PIN_SOURCE0
GPIO_PinAFConfig无需配置该位
GPIO_AF_SPI1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Type
USART_TypeDefUSART_Module
USART_BaudRateBaudRate
USART_WordLengthWordLength
USART_ParityParity
USART_StopBitsStopBits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ModeMode
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WL_8B
USART_Parity_NoUSART_PE_NO
USART_StopBits_1USART_STPB_1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USART_HFCTRL_NONE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TX
USART_IT_RXNEUSART_INT_RXDNE
USART_IT_IDLEUSART_INT_IDLEF
USART_FLAG_TCUSART_FLAG_TXC
USART_FLAG_RXNEUSART_FLAG_RXDNE

USART_ITConfigUSART_ConfigInt
USART_CmdUSART_Enable
USART_GetITStatusUSART_GetIntStatus

SPI_InitTypeDefSPI_InitType
SPI_DirectionDataDirection
SPI_ModeSpiMode
SPI_DataSizeDataLen
SPI_CPOLCLKPOL
SPI_CPHACLKPHA
SPI_NSSNSS
SPI_BaudRatePrescalerBaudRatePres
SPI_FirstBitFirstBit
SPI_CRCPolynomialCRCPoly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SPI_Mode_MasterSPI_MODE_MASTER
SPI_DataSize_8bSPI_DATA_SIZE_8BITS
SPI_CPOL_LowSPI_CLKPOL_LOW
SPI_CPHA_1EdgeSPI_CLKPHA_FIRST_EDGE
SPI_NSS_SoftSPI_NSS_SOFT
SPI_BaudRatePrescaler_2SPI_BR_PRESCALER_2
SPI_FirstBit_MSBSPI_FB_MSB
SPI_I2S_FLAG_RXNESPI_I2S_RNE_FLAG
SPI_I2S_FLAG_TXESPI_I2S_TE_FLAG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I2S_GetStatus
SPI_SendDataSPI_I2S_TransmitData
SPI_ReceiveDataSPI_I2S_ReceiveData
SPI_CmdSPI_Enable

FLASH_FLAG_PGAERRFLASH_FLAG_PGERR
FLASH_FLAG_SIZERR

FLASH_FLAG_OPTVERRFLASH_FLAG_OPTERR
FLASH_FLAG_OPTVERRUSR

FLASH_COMPLETEFLASH_COMPL
FLASH_ErasePageFLASH_EraseOnePage
FLASH_FastProgramWordFLASH_ProgramWord
FLASH_StatusFLASH_STS
DATA_EEPROM_ProgramWordFLASH_ProgramWord
DATA_EEPROM_UnlockFLASH_Unlock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Config
IWDG_SetPrescalerIWDG_SetPrescalerDiv
IWDG_SetReloadIWDG_CntReload
IWDG_WriteAccess_EnableIWDG_WRITE_ENABLE
IWDG_Prescaler_64IWDG_PRESCALER_DIV64
IWDG_ReloadCounterIWDG_ReloadKey

TIM_TimeBaseInitTypeDefTIM_TimeBaseInitType
TIM_CounterModeCntMode
TIM_ClockDivisionClkDiv
TIM_PeriodPeriod
TIM_PrescalerPrescaler
TIM_CKD_DIV1TIM_CLK_DIV1
TIM_CounterMode_UpTIM_CNT_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_InitTimeBase
TIM_GetITStatusTIM_GetIntStatus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TIM_PSC_RELOAD_MODE_IMMEDIATE
TIM6->CR1TIM6->CTRL1
TIM6->SRTIM6->STS
TIM6->EGRTIM6->EVTGEN
TIM6->ARRTIM6->AR
三、踩坑记录

经过上面的替换,应该可以编译过去了,但是这指示开始,后面悲剧的踩坑大战才刚刚开始。
1.仿真卡死

程序仿真卡死,单步调试发现卡死在OSInit()函数里面,这个函数是OS的初始化函数,所以应该是OS配置的问题,排查下来发现是启动文件里面的OS启动项没有更改,更改如下:

2.DMA配置出错

程序能够进入到任务中后,调试发现无法进入到串口接收中断,但是示波器中有数据,而且中断都没有进入,应该是卡死在优先级高的中断中,排查发现,是DMA发送中断的配置有问题,导致一直卡死在DMA中断中。下面是DMA部分的配置。

3.Flash配置

由于国民芯片和STM32芯片的FLASH划分有区别,所以FLASH的替换是比较费事的部分,先对比一下两个片子的区别:
STM32L151的flash部分:

N32G455芯片的flash部分:

可以看出STM32单独有EEPROM的划分,而N32是没有的,只有flash部分。所以要注意两点:

  • Flash空间的问题,STM32可用空间要比N32的空间大;
  • 底层接口函数,STM32有操作EEPROM的函数,而N32没有,只能使用flash操作函数。
    下面是flash部分的操作:

4.bootloader移植

由于本项目采用bootloader引导主程序的方式,因此要注意烧写空间的配置,配置点在下面位置:

当单独调试其中的程序时,烧写程序需要将整个flash擦除,要不运行不正常。
5.OS初始化卡死

又遇到程序卡死问题,这次是主程序,而且主程序起始地址为0x8000000时单独运行良好,但是改成0x8007000用bootloader跳转过去就卡死,也是卡死在OS的初始化中。因为单独运行良好,所以排查起来困难些。最终定位是堆栈和堆的空间设置太大了,设置小了后就可以运行。更改该空间的位置如下:

而且问题还不是堆栈的空间不够用,是空间设置太大了。有点无语。
6.程序跳转后运行不正常

这是最后的问题,程序能够从bootloader跳转,但是运行不正常,咨询了厂家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反馈可以采用分散加载的方式进行排查,也就是让芯片直接在主程序烧录的位置启动,分散加载的教程网上比较多,主要需要设置烧录域和启动域地址,还有VTOR寄存器,
配置如下所示:

需要编写*.ini文件更改VTOR,ini文件编写如下:

在keil中加载,使得软件启动后先配置单片机:

配置好后可以实现分散加载,能够是程序在烧录位置启动,发现程序分散加载可以运行正常,但是bootloader跳转不正常,因此需要排查跳转部分的问题。最终定位STM32在主程序启动时不会重启向量表,而N32会重启向量表,在主程序启动位置更改如下:

跳转部分代码如下:

网友A:
图片刷半天也没打开~

网友B(2022-07-20):
这图片咋刷不出来嘞

网友C:
同问图片问题,求楼主在更新下

网友D:
图片不行哎,我还以为我自己网络问题

网友E:
能完全兼容吗?

网友F:
能代替stm32的国产芯片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国产芯片真的要雄起了

网友G:
图片加载不出来呀

网友H:
兼容性咋样?

网友I(2022-12-02):
这个代码不是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J:
如果直接使用stm32cubemx 能不能直接下载程序到n32?

网友K:
只是需要修改时钟配置的部分?

网友L:
软件改动大吗?

网友M:
N32的性能要比stm32强一些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这个代码不是完全兼容的吗?

部分不一样,需要修改